[讨论] buck型电流模的两个极点,一个零点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buck型电流模若采用EA输出端外接RC补偿时,两个极点,次主极点为输出极点,主极点为运放输出电阻和comp端C的极点,零点为comp端RC的零点.
    不过根据多个公司的datesheet中说,零点设为1/4GBW处,GBW设为1/10开关频率处.这样可以保证相位裕度.此时都是以满载的时候设定的,若输出空载,输出极点减小.这样岂不导致相位已经改变180度,既此频率下相位变化180度,而增益>=1.岂不是刚好振荡了?再回到90度还能环路稳定呢,在GBW处相位裕度可以就行了嘛?

网友:
在轻载时,
稳定性会更好,
DCM模式稳定性好
即使不处在DCM 模式,在PWM模式,
理论上稳定性也比重载好,
因为次极点靠前,前面两极点,
后面一零点,这样是能稳定的,即使相位裕量很小,
增益裕量很大。

网友:
我认为重载时稳定性好

网友:
楼上在说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极点在前面很多的话,可能相位已经改变快接近180了,而此时零点的影响还没有,增益很大,所以会不会震荡呀?相移180,增益大于1,震荡的条件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呀,重载时肯定很好,但是轻负载的情况下怎么办, 两个极点在前面很多的话,可能相位已经改变快接近180了,而此时零点的影响还没有,增益很大,所以会不会震荡呀?相移180,增益大于1,震荡的条件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buck型电流模的零极点问题

楼主(2011-06-28):
还是没解决啊?

网友:
在输出极点的计算中,L、F、D和斜坡补偿斜率可以等效为一个与负载并联的电阻,该电阻的存在使得输出极点在轻载的时候不会太靠前,所以还是稳定的。具体的分析过程参照/精通开关电源设计/220页

网友(2017-08-10):
因为DCM下的传输函数和CCM是不一样的,因此理论上DCM要另行补偿,但是通常在小负载下都会做PFM模式,以提高效率,所以基本不用考虑DCM,我理解PFM模式类似于比较器控制开关,没有运算放大器,也就没有什么补偿的说法

网友:
轻载时,次极点变小,更加接近零点频率,GBW减小,相位裕度增加,稳定性增加。负载最重时,零点频率和次极点相隔最远,此时相位裕度应该是最小。

网友(2024-02-21):
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