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 extract 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我画过一个反相器的版图,DRC后,要extract 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

楼主:
第一步

第一步
回复 楼主:

网友:
LVS clear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LVS ,是extract,这是截图。我画的反相器,目前只画了版图,没画电路图,难道说必须版图 电路图都画完才能extract?

楼主:
图片顺序不对 ,将就看一下,谢谢大侠指导!!!!

网友:
提示上说 在你的tf文件里没有找到divaEXT.rul这份文件 先确定你填写的文件和路径是正确的

楼主:
我用的库中好像找不到divaEXT.rul啊?  是不是这个库不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