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extract 的问题

楼主(2010-11-05):
版图DRC之后 进行extract  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

楼主:
哪位大侠 指点一下啊

网友:
在你的tf的library里面没有 divaEXT.rul 这个规则文件,没有找到所以报错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 谢谢大侠指导,
我换了一个库再做就行了,是不是有的库里面没有divaEXT.rul文件? 需要自己编写吗?
还是这个库根本不全?

楼主(2011-03-04):
跌跌撞撞一路走来 还是学到了点东西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导啊

网友:
用diva做DRC之类的时候可以自己指定位置的,一般rule文件是工艺那边给的。也可以自己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