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GPS卫星定位的新书-GNSS Applications and Methods有c源码

楼主(2010-11-05):
http://bbs.eetop.cn/thread-273763-1-2.html

http://www.gnssapplications.org/index.html

网站有相关的博士文,程序代,原始数据的下。windows和MAC或者LINUX都可以用。要是你自己有原始数据,就是从FRONTEND接收的2制文件,一般一分1G左右的文件,只要把原始数据地址,IF和Sample三个参数改一下就可以理了,绝对的好西,2009年末出的吧,比matlab的那本【A Software-Defined GPS and Galileo Receiver】的源程序感要好,至少理速度快了,matlab在是太慢了,如果matlab的那个源程序懂了,个一看就会。

大家加油学好知,迎接Compass

网友(2017-11-01):
楼主,你好,我下载了这本书的代码,最近一直在研究第五章fastgps这个软件接收机,我用书附带的资料的第五章的fastgps的源程序和头文件新建立了一个工程,但是跑起来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显示所有卫星都捕获不到。但是运行书附带资料里面的fastgps.exe的执行文件显示可以捕获到。最近一直在查找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但是还是没有找到。当初就是在楼主这看到这本书的,所以现在希望楼主给点建议,是否碰到过跟我一样的问题?虽然这个帖子很多年了。但是看楼主最近也在这个社区里面,希望能够帮助我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