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在ADS中设置功率扫描?

楼主(2010-11-05):
怎样在AD中设置功率扫描参数 使其在数据显示窗口显示如下图
我用的是HB分析   定义增以后  显示横坐标是频率  不知怎么改成功率。

网友(2013-09-16):
我也不知道,麻烦分享

网友:
HB的设置那里有变量扫描的,你设一个RFpower的变量,然后设变量扫描范围就行,原理图那里源那里用RFpower

网友(2015-04-10):
引入一个参数扫描也可以啊,,,parameter  sweep

网友(2017-03-27):
设置功率变量,在HB仿真中扫描此变量即可。数据图中若要更改功率为横坐标,选此变量和纵坐标变量,添加方式为Add as即可;横坐标直接改为扫描的功率变量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