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MPACT下载XC18V02遇到问题

楼主(2010-11-05):
问题描述:电路板是成熟的产品,最近采购的PROM(XC18V02VQ44C)。
芯片XC18V02VQ44AEN与芯片XC2S50TQG144-5I芯片串联使用,在向XC18V02中烧写程序时,发现:可以正常擦除,在programming时,进度条到35%左右,报program failed 。试了10片左右,报同样的错误;换以前的PROM,就可以正常烧写;把芯片的IDCODE读了回来:芯片XC18V02的IDCODE是:05025093h;芯片的VERSION:0; 芯片XC2S50 的IDCODE:80610093h, VERSION:8;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啊?谢谢!

网友(2012-07-16):
回复 楼主:

    我看您做过这个,可否请教一下:
    在debug时候,本来是run-test/idle状态,我输入TMS=1后,它跳回test-logic-reset状态,不往下走。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是否在debug之前要做些什么?希望能给些指点,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