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安装问题

楼主(2010-11-05):
我用的是ubuntu10.10 不确定是系统的问题还是怎么还是,现在安装都正常了,就是最后的licence一直启动不了
求解决办法
$lmgrd
~~~~~~~~~~~~~~~~~~~~~~~~~~~~~~~~~~~~~~`
2:22:44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2:22:44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2:22:44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root@shaolei-KT378AA-A2L-a6552f:~#  2:22:44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22:44 (lmgrd) Can't make directory /usr/tmp/.flexlm, errno: 2(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2:22:44 (lmgrd) Can't open /usr/tmp/.flexlm/lmgrdl.1852, errno: 2
license manager: can't initialize: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2:22:44 (lmgrd) Can't remove statfile /usr/tmp/.flexlm/lmgrdl.1852: errn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GENESISe
~~~~~~~~~~~~~~~~~~~~~~~~~~~~~~~~~~~~~~~`
License lookup failed: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has not been started yet,
the wrong port@host or license file is being used, or the
port or hostname in the license file has been changed.
Feature:       swb_all
Server name:   shaolei-KT378AA-A2L-a6552f
License path:  27000@shaolei-KT378AA-A2L-a6552f
FLEXnet Licensing error:-15,570.  System Error: 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End User Guide,
available at "www.macrovision.com"..
        * feature is "swb_all"
        * version is "2008.09"
        * STROOT is "/home/tools/Sentaurus2008/A_2008.09-SP1/bin/.."
        * hostname is "shaolei-KT378AA-A2L-a6552f"
        * display is "/dev/pts/0"
        * user is "root"

网友:
你确定你的license是可以用的吗?  不建议使用ubuntu,建议使用redhat试一试

网友:
根据楼主贴出来的文字看,有如下问题,可以对照试试:
一、楼主的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文件是超户权限运行或者lmgrd文件是超户权限,结果:
    1、导致lmgrd运行之后产生的临时文件(tmp目录下)不能用一般用户访问修改;
    2、lmgrd不能初始化;
    3、很多EDA工具不能运行在超户账号下(因为超户权限太大),通常运行在一般账户,bashrc或者cshrc都可以(最后一句明显告诉楼主,你用的是超户);
二、服务器的server没有启动起来,通常是:
    1、端口号不对应;
    2、主机名不对应或者不识别,主机名最好简单一些;
三、license的feature问题,确认license文件中有没有该工具的feature参数,以前在RedHat和Suse系统中使用过该工具,具体是哪几个feature,现在不记得了,如果需要,我找找看;
四、ubuntu系统没有用过,但是lnx86的EDA工具,从2003到2009版的Cadence、Synopsys和Mentor的很多EDA工具,我在Suse和RedHat系统中都安装成功过,唯一的区别是,Suse系统下部分EDA工具可能找不到库文件或者搜索不到路径,解决办法是用“ln -s”命令进行链接操作即可。

网友(2010-12-13):
回复 网友A:

    Good answer, I suffered the same issue

网友:
之前也跟你一樣的情況,最後發現是license有問題
如果你確定你的設定都沒有錯的話可以試試以下:
請在EFA LicGen 0,4b\packs以及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裡
找到synopsys.src並打開編輯(二個都要)
加入此大大所發之安裝詳解內之附錄
就是
PACKAGE EFA_Synopsys_1 snpslmd 2019.12 0 COMPONENTS="AdvanceCalibration_all \
sde_all \
sdevice-3d_all \
sdevice-densitygrad_all \
sdevice-ferro_all \
sdevice-floatinggate_all \
.......詳見pdf內之附錄

另外也記得不論是redhat或ubuntu請在終端機內執行gedit .bashrc
然後在後面加入:
/usr/synopsys/SCL/and64/bin/lmgrd -c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l /synopsys/license/license.log
(上面的路徑請自已改成自已安裝後的路徑,若你的license是synopsys.dat則後面license.log改成synopsys.log)

注意:編輯時不要清空原本檔案內之編碼(會出現錯誤),直接在最後面插入就可以了

网友(2011-11-30):
超級難搞

网友:
超级用户没有问题,只是不推荐,看提示是不能建立临时文件.flexlm,估计你没有/usr/tmp这个目录,先建一个,然后它就可以去建立子目录了

网友(2012-03-31):
thanks for the tips

网友(2014-03-08):
calibre需要的license的格式是怎样的,

网友(2014-04-30):
我都高了一个礼拜,还没搞定 郁闷死了

网友(2014-09-15):
回复 楼主:

顶一个

网友(2015-10-30):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安装的sentaurus2013出现license问题,看你好像是高手,能否帮我看看,我的qq是786983372,谢谢

网友(2018-01-15):
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求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