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c语言设计资料

楼主(2010-11-05):
MSP430系列单片机C语言程序开发与设计.part1.rar (2.38 MB , 下载次数: 47 ) MSP430系列单片机C语言程序开发与设计.part5.rar (2.38 MB , 下载次数: 46 ) MSP430系列单片机C语言程序开发与设计.part4.rar (2.38 MB , 下载次数: 48 ) MSP430系列单片机C语言程序开发与设计.part6.rar (2.38 MB , 下载次数: 46 ) MSP430系列单片机C语言程序开发与设计.part7.rar (1.47 MB , 下载次数: 59 ) MSP430系列单片机C语言程序开发与设计.part2.rar (2.38 MB , 下载次数: 46 ) MSP430系列单片机C语言程序开发与设计.part3.rar (2.38 MB , 下载次数: 49 )

网友(2010-12-09):
回帖赚钱

网友(2012-11-23):
書名樓主寫錯了...
不是
MSP430系列單片機C語言程序開發與設計
而是
MSP430系列單片機C語言程序設計與開發

胡大可的書...我可是花了 14 信元才知上當了...

网友(2013-12-29):
MSP430和 AVR两种单片机大PK

单片机种类有很多,好多厂商都推出了自己的MCU,对于众多品牌的单片机,我比较看重MSP430和AVR系列的,下面就从他们各自的特点,分几个方面,进行PK分析。
既然进行PK,如同体育竞赛,要选择相同等级的进行对比,为此,选择MSP430G2553和ATMEGA88PA-AU,性能差不多,以此作为比较。;以下观点,仅代表个人,给初学者作为选型入门参考用。
一。处理器位数和频率
两种芯片都支持片内振荡器
MSP430G2553       16位     16MHZ   大部分指令系单指令周期
ATMEGA88PA        8位      20MHZ   单指令周期
若按8位的标准来计算,处理器速度应是8位的2倍,这对运算速度是好事。但在实际中16位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若与高端的相比,上有32位,他们的处理速度和外设均不能比的;一般的低端的又对处理器速度不做太多要求,因为US级的反应速度,可以满足大多器件的要求。
点评:
在内核的性能上,430强些,由于市场目标的定位,两者均能远远满足实际需要,所以这个指标在对比中,不是很重要。
二。供电.复位和程序下载
MSP430G2553  供电电压为1.8V-3.6V,复位为低电平复位。支持4-wire JTAG和2线SBW下载。
超低功耗:运行-- 230μA (在1MHz 频率和2.2V 电压条件下)
待机模式: 0.5μA;关闭模式(RAM 保持): 0.1μA,具有五种节能模式。
ATMEGA88PA-AU供电电压为1.8V-5.5V,复位为低电平复位。支持SPI下载和JTAG下载。
超低功耗:正常模式--  300μA(在1MHz 频率和2.2V 电压条件下)
掉电模式--- 0.5μA /1.8V,具有五种节能模式。
点评:
两种MCU,在供电范围上,ATMEGA88PA-AU领先;都具有低功耗模式,比较而言,MSP430G2553的功耗更低些,这也是TI引以为傲的。

三。I/O口配置
对于实际设计中,外部通用接口还是很关键的,这直接影响,设计的硬件资源要求,如果IO口不够用,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扩展,通过总线的形式,选通工作,模块,这样必然降低了芯片处理速度,并增加了成本。另一种是选用IO口较多的芯片,这样还是带来了成本的增加。
MSP430G2553    QFN-32  封装   24 个支持触摸感测的I/O 引脚
ATMEGA88PA     TQFP32  封装   23 个可编程的I/O 口
点评:
可以看出两种IO资源还是差不多的,但由于430的供电电压是1.8V-3.6V,在与TTL电平兼容时,必须考虑怎样把3.3V转为5V

四.AD转换器
ATMEGA88PA-AU内置基准电压1.1V,外部基准可以选择0-VCC或AVCC电压。共8通道10位模数转换器,连续转换或单次转换方式可选,主要特点如下:
■ 0.5 LSB 的非线性度
■ ± 2 LSB 的绝对精度
■ 65 - 260 μs 的转换时间
■ 基于睡眠模式的噪声抑制器
■ 最高分辨率时采样率高达15 kSPS
MSP430G2553也有内置基准电压2.5V,当使用外部基准时,差分电压范围为1.4V-VCC。

点评:
模数转换器也是MSP430引以为傲的,由于两者资料描述侧重点不同,所以对比比较模糊些,但根据使用者中的口碑和运用范围来看,还是MSP430在此项指标上稍稍高那么一点。
五.常用外设
MSP430G2553  两个16位定时器,分别具有三个捕获/比较寄存器 ;通用串行通信接口(USCI)。
ATMEGA88PA-AU两个具有独立预分频器和比较器功能的8 位定时器 / 计数器, 一个具有预分频器、比较功能和捕捉功能的16位定时器 / 计数器,具有独立振荡器的实时计数器RTC,六通道PWM 。
还有一个USART,一个SPI口,一个I2C端口,256字节EEPROM。
点评:
在常规外设上,AVR的8位机显示出超强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同类产品,性价比也是很高的。
六.入门难易程度
430的芯片推广上,基本只限于官网,官网资料大多英文,即使有中文也是直译的,比较晦涩难懂;国内还没有哪家网站能够很好的介绍430,学习资料比较少。
AVR的单片机受益于双龙的大力推广,各种中文资料齐全,翻译也很到位。有专门的网站介绍,从入门到精通,各种例程应有尽有。
点评:
在入门难易上,客观上说,还是AVR资料多,较易入门;而430的资料,尤其是有用的中文资料太少。

以上仅仅是个人的一些看法,当然PK的地方还有很多,如性价比,产品等级和运用场合等,大家若感兴趣可以查阅相关资料。呵呵,最后做个简单的综合评定:
在价格和通用性能上,AVR的高些,市场前景也不错,但在有些场合,如低功耗和数据采集上,还是430稍稍强点。
换句简单的话说,我觉得,AVR各项指标平均分大于430,也就是说综合素质较高;而430在低功耗和AD上比较突出一些。
所以,建议大家假如是通用的场合还是选AVR比较好些,假如是使用到低功耗还是430好些,至于可靠性,两种都经过量产,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