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ADS爱好者:"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06):
创建了一个原理图,保存后,View-Creat/Edit schematic symbol,生成默认的一个符号。保存后取名:MRF9742_good.打开另一个新的原理图,点击Display component library list,插入MRF9742_good.保存后,仿真出现错误:‘MRF9742_good.ADSMOS1'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ADSMOSM1'.请哪位好心的ADS爱好者帮帮我吧!

网友(2015-03-14):
缺少模型文件ADSMOSM1

网友(2015-05-13):
一样 我也是打包完成了之后再调用的时候出现了楼楼的问题。。

网友:
把控件放在第一层~~就可以了 我是把控件放在打包的文件里了就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5-12-30):
要加工艺厂商提供的model文件

网友(2016-03-09):
从原理图左侧下载的模型库中添加厂家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