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中Classic timing analyzer 中tsu,tco,th,tpd 的疑问?

楼主(2010-11-06):
Quartus II中Classic timing analyzer 中tsu,tco,th,tpd 的疑问。
我想问的是tsu 是指 输入引脚到内部寄存器的时间吗?
th 又是指的 什么?
如果不约束tsu,tco,th,tpd,会出现什么后果?会不会导致数据采集一直错位?
需要根据什么要求来 约束tsu,tco,th,tpd ?

希望各位牛人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
tsu和th都是针对时钟来说的,是说数据在距离时钟采样沿之前和之后各自保持稳定的时间。不约束的话,工具会使用它理解的约束,对于低速设计来说一般没什么影响,但是对于高速设计,可能就会出现不定态等引起功能失效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试着约束tsu,th后,编译后在静态时序分析报告中发现约束的是与输入引脚有关的,我想知道的是如何确定约束时tsu与th的大小,因为我发现在约束tsu后,静态时序分析报告中输入引脚的实际tsu会很小。
期待您的回答,谢谢~

网友:
quartus2中的时序分析工具没有使用过,我只是解释的一般意义上的这些概念,如果说到具体的约束,确实应该存在某信号和某信号之间的关系,如何计算的话,就要根据时序分析的结论来考虑,一开始可以根据默认值来推导,具体的方式参考一些书籍吧,我也没认真做过具体数值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