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做多片FPGA的仿真?

楼主(2010-11-06):
例如设计里用两片FPGA ,想做带时延信息的后仿该怎么做?

网友:
可以考虑把两个FPGA的设计综合出来的网表作为两个模块同时放入一个测试顶层中,然后用线连接,搭建测试环境,提供激励即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可以再把FPGA外部连线的延时算进去,可以在测试文件里编出来

网友:
就是FPGA外的连线延时如何估计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modelsim做板级的仿真啊?没这么做的吧,做好芯片内部的仿真就好,其他的只能加约束综合了

网友:
这种仿真可以实现芯片对通的测试,不过确实芯片之间的延时不容易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看了一下,xilinx ISE布局布线后生成的 timing simulation model可以设置标准verilog格式的。那么确实把多个FPGA的timing model在tb里例化,然后把片间延时估算一下加上就行了。

以前没用过FPGA,汗一个。 只顾着找ISE里边能不能在project里加多块FPGA了,这样不行,ISE新建一个project时就必须选定一个器件类型了。

其实用大家说的,把生成的timing model拿到其他仿真工具里就行了,再把xilinx的库加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建议做好芯片内部仿真即可,外部信号的时序是需要预先定好,并实际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