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test_clock设置问题

楼主(2010-11-06):
我看很多都是设置为周期100,波形是{45  55},为什么要设为这种不对称的啊,有没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啊。设为{0 50}可以吗?

网友:
应该是指时钟的点空比在45%~55%之前的意思。

网友:
45是上升时间,55是下降时间,对应每个周期。单位ns
默认周期100ns
设成45 55 是问了与tetraMAX中生成测试向量的ATE时序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