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上电复位POR电路的一些问题的讨论

楼主(2010-11-06):
可能这个帖子应该放在电路设计区,但是已经点了发新帖了,懒得再改地方了!

先说问题:

  最近搞一个很低频的电路,很低很低!

  有多低呢?时钟周期:10ms  够慢了吧?

  电路中间有一个FSM结构,随之而来有个问题,异步复位,复位信号如果很短的话,会出现亚稳态,数字电路状态会是乱的。

  我这说的不是理论仿真,是确实已经MPW一次,实际测试的结果。

  现在仿真也是这样,所以需要做一个很长复位时间的异步复位信号。越长越好…

  多长呢?那就暂定10ms吧。复位信号要10ms,搞模拟电路的同事说我疯了,那得多大电容啊…

  复位电路结构我已经设计出来了,仿真可行,还没有流片测试,下月初流片。

  有感兴趣的,有想法的情跟帖讨论!我晚些会公布我自己的设计的。

  再上一大包我之前看的资料,有愿意补POR课看就拿走。

  守规矩,原来发这儿的资料已经移走了,移得累死了!

  另在资料区开了新帖:关于上电复位POR电路期刊论文

  链接:http://bbs.eetop.cn/thread-274114-1-1.html

楼主:
OMG,看着自己的帖子 杯具了,我是想开贴讨论的啊…

楼主:
当你看到这儿的时候,LZ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弃贴了!

3天了,找不到人聊一句关于设计的想法,天朝顶级开发网啊…

网友:
弃贴  也得顶
其实用不着这么长的一个复位信号
你只需要做一个短的复位信号     去复位一个或两个触发器,该触发器的Q去记忆复位来过就可以,然后让这个Q去做其他逻辑的同步复位信号

楼主:
来而不往非礼也!不敢弃贴了。

LS的可行,本来发上来想看看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案的。

其实就是这么做的。下面补充完整:

纯模拟额做法,无论怎么限制充电电流,或者放大充电电容,想做到这么长时间的复位,R或者C的面积都无法接受的大。

所以,还是用一个短的复位信号来复位级联的两个D触发器。原理类似计数器的结构,引出一个Q来做复位信号。并且由两个D触发器的Q或者~Q端来组合控制时钟信号输入,达到复位的目的。

希望此贴不是完结篇!

网友:
计数要用多个dff, 否则por沿来的时候可能digital还没完成初始化(clk不够)。
纯模拟的方法也是有的,只是R非常大,可以用某一电压控制单个或几个串联的p管构成,至于控制电压从哪来得动动脑筋了,暂不表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用多个DFF,只需要2个就可以搞定了。

   只是说原理类似计数器级联的意思!

   另外OSC起振需要时间,就算复位时候时钟初始化没有完成,个人认为不存在问题。

   复位本来就是给DFF一个初值而已。这个值会保持到CLK来了再翻转的。

   已经用模拟的仿真过了,因为DFF的复位本来就是异步的。就算时钟没有来之前有复位信号也没有关系的,得空我贴张图上来。

   另外纯模拟的方法试验过了,觉得得不偿失。不管是R还是C面积都太大!

   做模拟的电路不多,数字前后端出身。实在想不出有别的模拟的解决办法。见笑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阁下的大作啊!
模拟的方法电容几个pF, 不过pulse长度pvt离散大,不是所有case都能满足spec.

楼主:
回复  ic_qiand
期待阁下的大作啊!
模拟的方法电容几个pF, 不过pulse长度pvt离散大,不是所有case都能满 ...
引用 网友A:

    最近没空上网了,月中有一场很重要的考试要考!

    半个月之内吧,会把相关的电路仿真,需要的话,版图也可以贴上来。

网友:
加个数字的POR电路吧,就是一个counter,频率高点,这部分用模拟给过来的rst信号, 然后再数10ms以上再给出一个rst信号给其他数字逻辑, 这个方法我们实验室用过,没有问题,现在的数字电路还在乎多几个DFF吗!你去比比模拟的一个管子....

网友:
加个片外的MAX811,如何?

楼主:
加个数字的POR电路吧,就是一个counter,频率高点,这部分用模拟给过来的rst信号, 然后再数10ms以上再给出一个 ...
引用 网友B:

    上午考试了,状态还不错,过来看下!

   这位兄弟基本上道破谜底了,目前就是这么干的。刚刚好频率慢,2个DFF就搞定了。

   其实就是个同步复位吗,呵呵,简单。既然都已经被说破了,那还有必要贴电路和方针结果么?

网友(2010-12-06):
学到了,赞一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为何要那么长的复位时间??
    我觉得1us就可以了,只要复位时间能够达到寄存器的RST端口(异步复位),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里面有个状态机模块,这个模块比较有意思。由周期性检测结果决定NS。偏偏这个检测周期很长,也就是说,上电滞后输入一直不变。所以上电滞后很长时间里面,这个NS一直是个X,然后仿真结果就是一片恐怖的X!为了安全,把RST信号拉长了,或者说同步一下。

网友:
复位电路不动,让复位控制一下FSM的时钟,或许是个方案哦

网友:
謝囉!來研究看看^_^

网友(2011-01-20):
谢谢楼主,这个问题很实际

网友(2011-05-09):
概念都没有搞清楚,还流片,你真是个葱。。。。。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能用一个触发器的输出来做复位吗?这样就不需要大电容了。

网友:
POR可以用counter的形式计数去实现延迟呀。

网友(2014-08-28):
por电路是利用它的时钟沿还是电平呢?  求解惑。

网友(2015-08-03):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以通过时钟计数+POR来完成大的脉宽复位信号,面积上就是DFF个数,而不需要太大的电容

网友(2015-11-04):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的上电复位的测试电路是怎么搭建的呢?测试上电复位电路时需不需要外接一个buffer?

网友:
10ms的复位时间貌似有点长

网友(2020-04-09):
楼主是不是想要一个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电路 ?

网友(2020-07-26):
长知识了!!!

网友(2021-10-29):
用數位方式解決聰明

网友(2022-06-29):
好帖,最近也要调研长复位时间 POR,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