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erdes中PLL,CDR的 jitter peaking的问题

楼主(2010-11-06):
请高手指导:在serdes系统中的PLL和CDR的jitter peaking的产生原因,对系统的影响以及怎样调节?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这要看你CDR 的实现方式,通常来讲,如果你用DLL来做的话是不会有peaking的(虽然有人说发现用DLL还是有peaking,但这应该是另有原因造成),因为不像PLL那样,DLL用的是VCDL而不是VCO,所以它的相位控制没有1/s,这个因子,即它的相位控制不需通过频率变化在时间上的积累来完成。所以环路的滤波器可以直接用一个电容实现,不需要加入零点来使环路稳定。
   但PLL就不行了,PLL里用的是VCO,如果没有零点,环路是不会稳定的,这个零点会使闭环输入到输出的传递函数上存在一个零点,这个零点使传函表现出一定的peaking.通常对频综,这个peaking倒是没什么所谓,但对于serdes,由于OC系统会串联所以就有所谓了,这你应该知道了。
   所以,人们为了让这个零点的作用减小,只能过阻尼PLL环路,让第一个极点足够靠近这个零点,让peaking 足够小(<0.1dB),所以,如果你是用PLL来用CDR,而且就是用PLL(没用别的结构),也就只好把PLL足够地过阻尼了,拉扎维推出的结论是二阶PLL,阻尼系数得超过4.66.
   Thomas Lee,那篇经典的文章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完全去掉零点的影响来除掉peaking的,你也可以看看。

网友(点评):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但对于serdes,由于OC系统会串联所以就有所谓了,这你应该知道了。"
关于这个大侠可以说得详细些吗?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学习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点明白了,麻烦您回答一下楼上的那位的问题吧,我也想听听,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Thomas的那个paper全名叫什么啊?我找了一下没有找到,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把这个文章share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于SONET系统,长距离的通信要求线路中间插入repeater,这里repeater就是一个RX,里面同样含有CDR,所以就对jitter peaking有要求,例如有线路中10个repeater,每个有0.1dB的peaking,那总的就变成1dB了,所以要限制peaking,不然输入的jitter就被放的很大了 。
附件附了Thomas lee 的文章,还有一篇是ADI写的文章,写的都很好,我还加了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介绍了各种CDR的结构,对初学者也很有帮助,这三篇文章在IEEE上都能下到,题目如下,如果能上IEEE的就不用花信元在这下了:)。
A 155-MHz clock recovery delay- and phase-locked loop
A 12.5-mbs to 2.7-Gbs continuous-rate CDR with automatic frequency acquisition and data-rate readback
Architectures for multi-gigabit wire-linked clock and data recovery

网友:
谢谢啦,我前段时间捣腾了一阵子CDR,但是没什么感觉,后来就放下了,

网友:
初学CDR中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
我看大家的意见都是提交阻尼系数,也就是说把第一个零点让他足够靠近原点,

如果这样的话,我改变R不可以吗,为什么需要把C做到10nF这个级别呢,太费面积了。

是不是只改变R会在其他部分产生很坏的影响?

网友:
jitter peaking 主要是因为零点引起的,我们如果去掉零点的影响,这样稳定性有问题了, 我看好的文章都是R很小,但是C很大,可以解释 一下么?

网友:
不带这样顶贴的,我晕。

网友:
大侠们怎么不继续讨论了呢

网友:
能把這個文章share一下,謝謝。

网友:
C2用10nF?那得要多大的面积?难道是用的片外的LPF?
另外b=C2/C1= ?

网友:
大牛不在了。

网友:
Q of loop is way high.

网友(2011-01-06):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带宽跟R成正比,靠增大R来overdamp的话,会让带宽也会变大的。但如果要保持带宽不变,而要过阻尼,只能增大C。

网友(2011-02-16):
nice reference doc
3q for intro and share
push~

网友:
其中第三篇关于CDR结构介绍的文章很受用,谢谢!

网友:
呵呵,多谢lz了,正好需要

网友:
xue xi yi xia kan

网友:
初学CDR中,xiexiefenxiang

网友(2011-03-20):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05-14):
现在在做serders research, 考虑到成本,希望pll里面的reference也可以从data来,这样可以省掉一个pad和一个晶振。

但是由于希望把pll的带宽做大,这样滤掉vco的noise,但是从data来的noise就滤不掉了,大家有何建议,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讲得很好,浅显易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ref都从data里面来的话, 频率稳定性能够保证不? VCO的thermal noise和VCO bias的flicker noise与thermal noise占主要部分,这两个影响怎么得上MHz,一般phase noise积分都从12KHz 到20MHz,那你的带宽得多宽。
对不

网友(2011-07-26):
非常感谢,正在研究中

网友:
depend135
向前辈学习厉害

网友:
谢谢,很有帮助!

网友:
初学,虽然还是不怎么明白,不过非常感谢各位大牛~

网友:
回复 网友A: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2011-09-22):
On the Design of Constant Settling Tim

网友(2011-11-03):
thanks share this good data

网友:
很好的资料,就当学习,看懂一点算一点

网友(2012-04-16):
讲的不错.dll这么好,为什么用的人不多呢?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顶一个

网友(2012-06-21):
都是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2012-08-10):
大神们 咋么不继续讨论了

网友:
从jitter accumulation 的角度看,DLL-based CDR是很好的,但是这种结构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DLL只是一阶系统,只有Phase track的能力,通常需要与input data 相同频率的Fref作为VCDL的参考时钟。这就限制了其通常只用在这种Fref已经存在的系统中。否则就需要一个单独的PLL去产生Fref。

网友(2012-09-19):
坐等高人

网友(2012-11-02):
Thanks for your papers!

网友(2012-12-11):
没事儿关注一下

网友(2013-03-06):
回复 网友A:

   made analyis

网友:
感谢depend135的解释和分享

网友(2013-07-11):
回复 网友A:

    peacockingisrequires

网友(2013-09-16):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R大,噪声大,自R的贡献增大,同样会增大输出jitter。。。需要通过优化总jitter来定R和C的取值。。。

网友(2013-11-11):
回复 网友C:
xie xie le

网友(2013-12-15):
很棒的討論

网友(2014-02-26):
回复 网友B:

    做整体系统的相位噪声仿真,然后折算到jitter,优化参数得到最好的环路滤波器参数设计。

网友:
非常感謝  我收下了

网友(2014-04-27):
资料不错,可是问题没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
大婶继续回复啊

网友(2014-06-29):
真的很感谢

网友(2014-08-04):
DLL 的讨論不及 PLL 的有系統,比較難學習。

謝謝!

网友(2014-11-29):
Look into Razavi's Desig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for Optical Communications

网友:
回复 楼主:

   cappeaking>?

网友(2015-08-07):
回复 16# ipmsn5 36楼的回复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推公式得:带宽只和c成正比,阻尼因子和R、C分别成正比。根据他的说法不改变带宽且增加阻尼因子,方法只能是增加R了,与大多数论文相反。

我的理解还是从噪声讲,一是:若用大的R,当cp有失配电流时,vco控制电压的文波会很大,增加输出抖动;二是:从器件方面讲,R的噪声比C的噪声大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修改哈,刚才笔误了,带宽和C成反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16# ipmsn5 36楼的回复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因为推公式得:带宽只和c成反比,阻尼因子和R、C分别成正比。根据他的说法不改变带宽且增加阻尼因子,方法只能是增加R了,与大多数论文相反。

我的理解还是从噪声讲,一是:若用大的R,当cp有失配电流时,vco控制电压的文波会很大,增加输出抖动;二是:从器件方面讲,R的噪声比C的噪声大些。

我在128楼的时候说36讲的有问题,现在想想是当时没想清楚。
36楼说的应该是对的,他说“带宽和R成正比,在带宽不变的前提下,想要过阻尼就只能增加C了”。而我说的就在上面了。
公式都没有问题,问题是用的带宽不一样。36楼用的是环路增益带宽K,我当时用的是自然震荡频率Wn。对于闭环相应的分析应该用环路增益K,原因在Gardner的“锁相技术”这本书中说了,中英文都有。

所以,实现过阻尼用小的R、大的C,可以从上面三个原因分析。

网友(2015-09-07):
没信元啊。。。。。

网友(2015-11-21):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一个,学习了。我目前在研究锁相环,希望能和您多多交流。

网友(2016-03-18):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2017-07-07):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2017-08-28):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8-02-03):
回复 网友A: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8-04-25):
good man, one road pingAn!

网友(2019-05-18):
多谢lz了,正好需要

网友(2024-04-1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谢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如果是相位插值型的CDR,插值码刚变化对应的那一个周期会偏掉很多,也即相位不能平滑切换,这也会导致一个很大的抖动,请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解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