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out pad方向受哪个信号控制啊??

楼主(2010-11-06):
应该是受E这个信号控制的,但是这个真值表怎么看不出来啊。有没有人能解释一下?
就是当E为1的时候,是输入还是输出pad,怎么E为1的时候,I和O以及IO三个的值相同呢??
是不是E为1的时候应该是输出pad,为0的时候为输入pad??输入输出应该是独立的吧

网友:
E为控制信号端, 信号从I->IO pad
但是,input功能(IO pad->O)是一直开着的,所以你会开到三个一样的值

网友:
E为控制信号端,E为0控制信号端, 信号从I->IO pad
E为1控制信号
如果上拉管Pu有效IO=1
如果下拉管PD有效IO=0
如果keep有效IO从所存单元输出
如果三个信号都无效,IO变成三态.

楼主:
input功能如果一直开着的,那么从I->io pad的同时IO->O,就是输出的同时输入了,这样会不会影响O后面电路的功能啊

网友:
呐,受教了!!

网友(2010-12-29):
学习啦,之前我把I和O弄反了,DC还报warning了,看来lib的doc要好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