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代码相同,2次仿真(modelsim)结果却不一样,求解释?

楼主(2010-11-07):
代码相同,2次仿真(modelsim)结果却不一样,大家以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是我的电脑不好,还是modelsim的问题呢?

网友:
ModelSim有时候是有这样的问题,时序上计算前后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晕,这两天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现在才知道是仿真软件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设计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啊,这可怎么办?有其他仿真器推荐吗?
    NC_verilog会有这种问题吗?

谢谢回答

网友:
个人感觉可能是你的coding style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赋值的时候把延迟语句给漏掉了。还有一次是软件自身BUG,时序计算错误。

你要用questasim 6.5 应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时序模块中的赋值是不是用了阻塞赋值,导致出现竞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