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般set_input/output_delay要设多大?

楼主(2010-11-07):
我的设计中是把pad例化进去的,请问在设置input/output delay的时候一般要设多大呢??不设可以吗?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设得大一些,以对边界条件做最坏的估计。

网友:
我也想知道,谁能详细说明一下呢?

网友:
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不过最好预留一定的margin
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我以前看到一个文档里提到,设置为 时钟T*60%,但我老大说,这样设置好象有点太紧了

网友:
前面要是沒有組合電路可以少留一些吧

网友:
如果包含pad, 那么看你的spec需求. 你的IO端口的RLC是多少? 和外部电路做interface, 外部电路需要多少? 当然,你可以做一个很"公平"的设定: 50% 时钟周期.

网友(2011-10-03):
IT IS ALWAYS SO GOOD FOR US

网友:
一般设 70% 在外面, 里面留30%, 这是个一般数值

最好看看pcb版级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70%和30%分别是指什么哈

网友:
70% clock period 设成 set_Input_delay , set_output_delay ,

自然就留下了30% clock period 给in2reg , reg2out logic

网友(2014-05-26):
回复 网友A:

set_input_delay -min 0
set_input_delay -max 5
可以这样设置吗?
修hold时,插入了大量的buffer,利用率暴增,designer坚持要这样设,还说可以设成负值,请问这样合理吗?

网友:
版主正解,
    理论上input_delay/output_delay设置的越大,就给PCB板级电路留有更大余量,input_delaay/output_dalay设置的越小,对板级电路的限制越大!一般情况下input_delay/output_delay设置为时钟周期的70%,如果综合后时序不满足,则可降至时钟周期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