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进入DCM工作模式问题

楼主(2010-11-07):
开关电源进入DCM工作模式后,有利于提高系统效率

相对于CCM工作模式,DCM工作模式降低了 开关损耗,

另外也降低 电感的磁损耗和导通损耗?

输出电容的充放电损耗!?

我的分析对不对!!!???

除此之外还降低了什么损耗?

网友:
DCM模式的效率不會比較好喔!

网友:
输出同样的负载电流,DCM 相比 CCM, 它的ripple电流更大,效率会变低。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PSM吧

网友:
DCM不会改变开关损耗,它只是在续电流接近0时,关断整流管,防止电感电流反向。开关频率是没有变的

网友:
损耗就像是跷跷板一样,一个大,另一个就小。。。。

MOS管的开关损耗,导通损耗;变压器的线损和磁损;外加其他损耗。

DCM和CCM都个有优缺点。。。

应该说是小功率的话DCM优势大一些,CCM在大功率有优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啊,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2011-03-27):
CCM模式下,两个不同的负载电流下,它们的占空比变还是不变呢?这个问题有没有人能够好好的解释一下啊?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占空比是不变的 ,只是直流电流分量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