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0与ius810如何同时用各自的license?

楼主(2010-11-08):
我自己的linux系统
ic610安装在/cadence/ic610下
ius810安装在/cadence/ius810下。
写bashrc的时候,LM_XXXXXX这个变量只有一个,而且似乎只能指向一个license.dat
如果只加载ic610的,跑verilgo仿真的时候,就不能跑,说有错误。但是如果只加载ius810的,
ic610又不能打开schematic editor。

我看有说用patch_licence和sfk合并两个licence。

不过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把这两个文件放在那里,然后运行。

希望知道的人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
把两个license.dat文件内容拷贝到一起,统一用一个端口号:27000或者5182,LM_XXXXXX指向整合在一起的license.dat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如此么?中间用冒号隔开就是可以了吧!

网友(2011-02-21):
中间用冒号隔开就是可以了吧!

网友(2011-06-28):
用冒号隔开,端口号还需要指定么?

网友(2012-10-19):
license可以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