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中进行IR_drop分析。

楼主(2010-11-08):
大家好。我在ICC中进行whole chip的IR_drop分析,whole chip 里面有很多的IP,应该如何设置这些IP的功耗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
在lib中含有这些信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的IP的lib文件没有定义这一部分,需要自己设置IP的功耗,用“analyze_fp_rail”进行功耗分析时,应该用那些选项才能考虑IP的功耗呢?谢谢。

网友:
应该去向IP owner要吧

网友:
ICC分析IR Drop不行的。换专门的工具来做。

网友:
你们若是使用memory compiler生成的memory,应该会有.lib文档,功耗信息的在lib文档中一般都会有的。std cell的功耗信息在vendor提供的lib里边也应该有的。

网友(2012-03-19):
回复 网友B:

    您好:
           我在做pns可是里面的synthesize power network时需要IR drop和power budget的信息,难道我还得去分析后才能得到吗,关键是我现在还在floorplan阶段的说,听说log output里面会有,可是我就是没找到。。。。能不能指点下迷津呢。。。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IR的收敛是要多个iteration 才能完成的,想一把就搞定,那么是很有难度的。
  其次,芯片的功耗,得有个估计值,或者说设计的功耗要求是怎样的,假如这个芯片工作只需2W,你按照20W来设计,明显太过了。如果按照1W来设计,明显就有不足。所以可以先按照一定的标准做上去,然后再仔细的分析,看下IR是不是有问题。
  最后,别指望ICC能做出IR EM很好的芯片来,哪个是做PR的工具,不是做IR Signoff的工具。任何一个软件都是术业有专攻。如果你做的是65nm以上的Chip,IR大概做做就可以了。ICC分析下来,别有IR问题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恩 ,谢谢你详细的回答。嘿嘿。。。

网友(2013-03-01):
回复 网友B:

之前没有做过IR drop分析,请问是不是在PR之后做的?直接用analyze_fp_rail就好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3-13):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专门的工具是什么?

网友:
PrimeRail,或者Redhawk,ICC里可以调用PrimeRail来做,但PnR完signoff一般还是单独使用PrimeRail来做power,IR_drop,EM分析。完了有问题可以根据跑出来的问题对power integrity进行分析,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