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样在mcu上运行有关lcd显示或led灯亮的程序

楼主(2010-11-08):
本人最近学习mcu,刚刚接触不久,综合了一个8051_mcu,并将这个mcu程序下载到了FPGA板子之中,现在想在mcu上运行一个LCD显示的计时程序,怎样控制?怎样做呢?希望哪位以前做过的同仁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
先调试汇编程序,编译成HEX/BIN,然后放到你的MCU的ROM里去,就行了。
难点是怎么放到你的ROM里去,可以做个假的。假的就有两种办法,一种比较容易,就是把HEX/BIN提取出二进制码,复制,粘贴到假ROM里去。这种办法每换一次汇编代码,整个工程都要重新综合布局布线再装到FPGA,很傻的办法。第二种就是看你的MCU怎么烧录的,你就从接口往里烧。这种的难点是ROM存储阵列恐怕还得用假的,我以前是用个RAM核,然后外面包一层,模拟ROM。你看着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