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速DAC系统建模与系统验证的研究

楼主(2010-11-08):
小弟毕设题目是:高速DAC系统建模与系统验证的研究。不知道该怎样入手。请教大家,怎样用simulink搭建一个DAC的系统模型呢?尽量详细些,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卡看,有的话告诉你

网友:
其实建模就是搭建两个东西:MISMATCH和SETTLING,后者没什么可说的,
前者主要就是模拟各种MISMATCH(确定性与随机性)和版图方案来看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
学习学习,弱弱问一下,为什么要先simulink建模,是不是根据这个层次建模决定下面各个模块的大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