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进行IR drop 分析

楼主(2010-11-08):
我们用的后端布局布线工具是encounter。现在由于测试芯片时出现了一些功能故障,所以想在encounter中对电路进行IR drop 和EM分析,但不知道怎么弄,知道的大侠说下哈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哈。是在power菜单的Rail Analysis/Early Analysis /power Analysis /Statistical 中进行。在post-CTS clock 下做的话,要提前用Edit  Net Toggle Probability 生成一个.tg的文件;如果是dummy clock 下做的话,不用生成.tg文件,但是直接点的话,会出现这个错误:ERROR (SOCPARA-2015): Failed to find any DC Source reference node for net VDD.解决办法网上有哈

楼主:
还想问下哈,在IR Drop 分析的时候,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如何设置这些参数,才能使的得到的数据较为准确呢?如使用Statistical 模式进行分析还是用Simulation-Based 模式进行分析呢,还有就是那个expected average power 是如何设置呢??采用default value 吗???以及IR drop的值为多少时,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呢
好多的疑问,忘达人解答,也可以推荐写资料啊,这些在Encounter 的用户手册上面都没有呢!!!

网友:
IR drop < 5% VDD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得到的 IR drop,调整 power plan。比如说 ring的宽度, strapes的数目和宽度。

楼主:
回复  wu_xiaolin_110

    根据得到的 IR drop,调整 power plan。比如说 ring的宽度, strapes的数目 ...
引用 网友B:

    呵呵,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2010-12-16):
还是用些signoff的工具分析比较好,比如cadence的voltage storm

网友(2011-05-06):
HKHKXMXI,天天向上EREM

网友(2011-08-20):
回复 网友A:

    意思应该是说,你在分析VDD这个net/node的时候没有给定坐标

网友(2012-08-06):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你的工具版本号!谢谢

网友(2013-11-12):
回复 网友B:

   IR drop具体的要求参数是多少,是以工艺大小为参照物还是什么,先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IR drop一般希望是越小越好,因为IR drop过大会严重影响时序。一般分析的corner,worst 和 typical的VDD偏差是10%。考虑到ground会上浮,所以定IR drop < 5% VDD。

  “IR drop具体的要求参数是多少” ,这没有固定的答案。有些说法是要小于3%VDD,因为把封装上的压降也考虑进去了。。。其实只要保证即使出现了这么大的IR drop,你的电路都能正常工作,就OK了。或许有些时候,你根本没有资源用来使得整个芯片的IR drop都控制在 5% VDD。。这时就得想想其他办法了,比如说在压降大的区域布低频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1-27):
回复 网友B:
你好,假如数字电路仅仅是一个模块,没有电源pad,那么请问下如何做ir drop 呢?

网友:
power pin上打供电点就好了,eps manual 讲的很清楚

网友(2014-06-06):
回复 网友D:

    eps manual 是什么东西?百度出来的好像和这个毫不相关啊。。。

网友(2014-08-18):
eps manual 就是eps 的manual reference。

网友(2014-09-24):
那eps的全称是什么,在线等...

网友:
是encounter power system应该,已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