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生成的 hex文件怎么是8位的?

楼主(2010-11-08):
我自己写了一个PIC16c56的内核,自己验证都正确,现在用mplab联合PICC生成hex文件如下::04000000A304F80B52
:1003F000FE0C0600010C2600FD0BFD0BA304000AF9
:0207FE00000AEF
:00000001FF

我的C程序:
#include<pic.h>

void main()
{

PORTB=0x01;//00000001

}

但是用生成的HEX文件初始化quartusII 里面的rom的时候出现提示:

Warning: Byte addressed memory initialization file "qqq.hex" was read in the word-addressed format
然后结果也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我的muc的指令应该是12位的。但是HEX文件好像是8位是对应一个地址。。

各位高手,帮帮我吧!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include<pic.h>

void main()
{

PORTB=0x01;//00000001

}
这段代码不能启动PIC啊,怎么会验证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发帖子,谢谢大哥回答
你能告诉我
:04000000A304F80B52
:1003F000FE0C0600010C2600FD0BFD0BA304000AF9
:0207FE00000AEF
:00000001FF

这个HEX文件是什么意思?
他在rom里面怎么存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