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M电容

楼主(2010-11-09):
请问如果我用MOM电容,会不会有漏电现象?

我在SC电路使用MOM电容,结果波形好像会掉,如附图绿色波形,

照理说,图中绿色波形两个电位水平,在前后时钟要一样高度,

请问MOM是否会漏电?

网友:
这个看着像mos的charge injection引起的吧

网友:
beware you clock is  non-overlap &  no  charge/dischage when when switch change

网友:
根据MOM电容的形成原理,MON电容不会漏电。

网友:
感觉也是开关的电荷注入引起

网友(2011-04-12):
是时钟馈通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