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下dummy block怎么加?

楼主(2010-11-09):
65n,45n下,连局部密度都查得暴严格,加巨大一块block有通不过检查的危险(我的版图就被foundry打回来过),一小块一小块加又太慢。我看了DRC文件,局部密度检查好像是100u×100u为单位的。大家怎么根据这些信息加dummy block啊??
谢谢!!

网友:
如果没有太多的寄生参数要求,请foundry 帮你们加, 工具实现很简单

楼主:
2#的大哥,我说的是dummy block不是dummy……就是因为有要求,工艺又查得严,所以让foundry在dummy block之外的加dummy

网友:
什么东西啊,有这么高的density要求?
通常加dummy block,就是block tool在这个区域加dummy patern了,
但是你自己要保证差不多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