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做ICT文件如何转换为Tch文件?急

楼主(2010-11-09):
请问下做ICT文件如何转换为Tch文件?
急急急
谢谢!

网友:
用QRC里带的Techgen -sim

楼主:
请问下楼上,encounter里面带的QRC好象不带这种功能,它需要的就是tch文件,它主要是用来生成spef文件啊,可不可以请楼上讲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在QRC里使用Techgen命令将ICT文件转化为TCH文件。
使用generateCapTbl命令将ICT文件转化为CapTbl文件。
在encounter里读入TCH和CapTbl文件,布线后,进行QRC提取,即可生成spef文件。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没有弄明白,再问下楼上说在QRC里使用Techgen命令将ICT文件转化为TCH文件,我想问下楼上:在QRC里是在什么环境下呢?是专门用来转化的吗?还是一种工具,谢谢!

网友:
QRC安装后是内嵌在encounter里的

网友(2012-03-05):
我在techgen的文档里只看到怎么生成ict,没看到怎么生成tech file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