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仿真问题

楼主(2010-11-09):
兄弟最近在做pipeline ADC设计,以前倒是也做过这个方面的但是没遇到这次的问题,求助版上的大虾们了。我的OTA:Av>130dB, GBW满足设计要求并流出了较大的裕度。
设计14位的pipeline ADC,采样SHA的输出信号,SFDR>118dB,说明我的OTA是可以满足性能的。
但是在SHA后面接上第一级级电路后,发现第一级级电路的输出信号Vmdac与SHA的输出信号Vsha的2倍/2倍+VFS/2倍-VFS的误差电压相当大,有的甚至达到了mV量级,以前在实验室做相关设计的时候并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您在设计遇到没遇到这种情况,可能的问题是什么呢?
麻烦各位大虾了~~~~

网友:
14bit...哪个公司?这么牛,你vref怎么用?MDAC1 Sampling电容多大?clk多大?clk的对称性如何?TG对称性如何?尺寸如何?

网友:
14bit多快速度的ADC啊?采用什么结构选定了么?
是在学校还是在公司做啊?
这两者重点不同的哦

网友:
国内学校的指标都很猛的。。。

网友:
国内学校的指标都很猛的。。。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有个申请国家核高基项目,2000万
14bit/125M的,观望一下

网友:
14b/125M 就能拿2000万,这钱也太好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vref是内部bandgap产生的,MDAC的电容式5.2pF,时钟1MHz
顺问,时钟的对称性很影响建立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在单位做项目,是电力相关的芯片,速度要求不是很高,只需要几MHz吧。但是要求精度高些,我打算每级都采用1.5bit的。

网友:
几MHz 用sigma-delta 啊,为啥用pipeline?

网友:
电力测量一般用sigma-delta

网友:
这么低的速度,Pipeline 没有优势,换结构吧,SAR都很轻松的,14bit对时钟要求太高了,你CLK怎么搞的?有没有PLL?估计除了核心,只有用外部了,包括SHA

网友:
再研究研究:
1.pipeline ADC 合适吗?
2.真要用pipeline, 14bit,每级都用1.5bit合适吗?

不着急做,动手之前先把问题想清楚。

网友:
14b/125M 就能拿2000万,这钱也太好赚了
引用 网友D:

如果真能做出14b/125M的性能,2000万绝对值的吧
可以直接做成产品和TI,ADI,LTC,MAXIM等竞争一下了
而且拿这个核高基的是一个国企

网友:
如果真能做出14b/125M的性能,2000万绝对值的吧
可以直接做成产品和TI,ADI,LTC,MAXIM等竞争一下了
而 ...
引用 网友C:

可以reverse 他们的片子啊。

楼主:
额,这个我主导不了啊,领导让做什么结构的就做什么结构的呗。
现在得解决问题啊

网友C:
可以reverse 他们的片子啊。
引用 网友D:

这种东西reverse他们的芯片是没有用的,结构/构架大家都知道,但是就是做不出他们的性能来的
比如TI的HPA07工艺专门为ADC/DAC优化的,其他几家也都这样,我们没法跟他们比的

网友:
如果真能做出14b/125M的性能,2000万绝对值的吧
可以直接做成产品和TI,ADI,LTC,MAXIM等竞争一下了
而 ...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这2000万怎么花呀?流多少次片能花光啊!

去国外花500万买一个IP,剩下的钱大家搞福利,旅旅游。。。

网友C:
问题是,这2000万怎么花呀?流多少次片能花光啊!

去国外花500万买一个IP,剩下的钱大家搞福利,旅旅游 ...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走shuttle, tapeout两三次full layer就没了,哈哈
而且申请项目是要公关的嘛,还有各种各样的费用,
再加上买个仪器设备什么的,采购些电脑,真投到研发上的钱未必很多

网友(2011-09-14):
14bit的采用每级1.5bit的合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