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讨论:Formality和后仿真,为什么会一个对,一个错!!!

楼主(2010-11-09):
大家好,我的设计,在DC综合之后做后仿真和Formality,Formality是通过了,报告附在后面(大家也帮我判断下,报告如下,是不是真的算通过了)。但是否仿真一个Case的时候就出错了,我通过仿真波形跟踪到一个memory的写入逻辑,差了一拍,因为跟踪波形太痛苦,没有继续跟下去。DC报告中时序是正常的,没有问题(有0.02的setup的violation,但是我留了4ns的余量)。我现在感觉疑惑的是,什么情况下会导致Formality正确而后仿真不正确呢?有没有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在论坛上看到过这样一个帖子,讨论同样的问题 ,但是没有最终结果,大家可以参考: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40374&page=1

以下为我Formality的结果

* Matching 结果如下:*
9883 Compare points matched by name
1823 Compare points matched by signature analysis
0 Compare points matched by topology
356 Matched primary inputs, black-box outputs
427(2083) Unmatched reference(implementation) compare points
0(0) Unmatched reference(implementation) primary inputs, black-box outputs
1749(33) Unmatched reference(implementation) unread points
----------------------------------------------------------------------------------------
Unmatched Objects                                                        REF        IMPL
----------------------------------------------------------------------------------------
Black-boxes (BBox)                                                        0           2
Registers                                                               427        2083
   DFF                                                                    45           0
   Transparent LAT                                                         8           0
   Clock-gate LAT                                                          0        2083
   Constrained 0X                                                        347           0
   Constrained 1X                                                         27           0
****************************************************************************************

# Verification 结果如下:
Verification SUCCEEDED
   ATTENTION: RTL interpretation messages were produced during link
              of reference design.
              Verification results may disagree with a logic simulator.
-----------------------------------------------------------------------
Reference design: r:/WORK/XDPTOP
Implementation design: i:/WORK/XDPTOP
11706 Passing compare points
----------------------------------------------------------------------------------------
Matched Compare Points     BBPin    Loop   BBNet     Cut    Port     DFF     LAT   TOTAL
----------------------------------------------------------------------------------------
Passing (equivalent)         559       0      51       0      55   11036       5   11706
Failing (not equivalent)       0       0       0       0       0       0       0       0
Not Compared
  Unread                       4       0       0       0       0     497       0     501
****************************************************************************************

网友:
这是有可能的啊。fm这个东西我看未必靠得住啊,大小的设计都会报告有很多not compared的地方,那么verify的结果也不大可信吧。

楼主:
怎么看具体哪些点没有被Compare呢?

网友:
呵呵这种现象太正常了

网友:
很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fm只验证功能不保证时序,如果时序有问题,fm过了方针也不对的。

网友(2011-01-04):
楼上的正解,保证时序应该run sta吧,formality又不能保证时序

网友(2012-10-09):
formality只是对比逻辑功能而已,不保证时序的

网友:
FM 过,Post sim 不过很正常
1. 一定要找到错误点,不要偷懒.
2. 查是不是有时序约束的例外:多周期约束或者false path.
3. 是不是hold 问题?
4. 是不是仿真模型导致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