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cf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我现在用xilinx的fpga,有几个pin必须要是某个固定的值,但是我的设计里面是没有相关信号的。如果不去改变code,在ucf里面能否设置这几个pin为我期望的值?

网友:
可以再ucf设置管脚为pullup或者pulldown,但是这些信号是弱上拉,驱动能力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