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_filler的方向问题?

楼主(2010-11-09):
大家好。我用ICC给芯片添加pad_filler,添加完成后,发现ICC把pad_filler放反了方向,大家知道什么命令可以将pad_filler旋转180度吗?pad_filler太多了,手动修改太麻烦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网友:
我用的是encounter 哈,但我想,如果你按ctrl后,一个一个全选择了,再在属性中进行翻转,行不行呢

网友(2019-12-06):
在前面加上这个(vdd corner有问题的话也加上)
set_pad_physical_constraints -pad_name ISH1025 (调用的库pad名)-lib_cell_orientation   { FW S S S }(方向多调几次就试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