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libre exiting due to licensing caliinteractive

楼主(2010-11-09):
安装完calibre并配置后出现:calibre exiting due to licensing caliinteractive,怎么回事?配置有问题?lic_cal.dat文件是在windows的dos下生成的,里面的用户名出现了汉语,不能识别,而且USRID中的大写竟然变成了小写,这我也改过来了。听某一网友说的只留其中的两行就行,我也照做了。反正这两种做法都不行,咋办》?

楼主:
zenme没有人回答我?大哥

网友(2011-02-16):
没遇到过

网友(2011-06-09):
拉扎维后面有讲 其他模拟的书一般都有,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2012-03-28):
我求教一个问题,当第一次运行DRC时,cancel掉runset,然后calibre就死掉了,不管点哪儿都没反应,这是神马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