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c中使用string compare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如下:
set a a[14]
string compare $a a[14]
它的返回值为0

还有对于lsearch指令:
set a {a[14] a[13] a[12] a[11]}
lsearch $a a[14]
返回值为-1

请问下大牛,这是什么原因啊?

这个问题是在下面程序中出现的:
set output_lis {}
set a [get_ports "*"]
foreach possible_output {sum c_out gen_out prop_out t e} {
    if {[lsearch  $a $possible_output] != -1} {
             lappend output_lis $possible_output
    }
}
得到的output_lis仍为空。但应该是{sum c_out gen_out prop_out}
请问下该怎么解决???
忘大牛出现~~

楼主:
第一个和第二个返回的值分别应该为1 0

网友:
还有对于lsearch指令:
set a {a[14] a[13] a[12] a[11]}
lsearch $a a[14]
返回值为-1

这里的“a[14]”是一个字符串,lsearch有这种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