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关于calibre PEX的问题

楼主(2010-11-10):
我用calibre 进行寄生参数提取,生成的是calibre格式的网表文件,但是在生成的原理图中,显示栅极(g)和衬底短接(b),但是我的layout中栅和衬底并没有短接(我只用了NMOS和电阻,他们都画了DUMMY元件),请问这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
DUMMY元件貌似MOS要4端都要接到一起,要不会报错

网友(2018-07-08):
有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