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来问:怎么给外设分配地址?

楼主(2010-11-10):
各位:
    正在学AMBA总线。其中给memory分配的地址很容易根据memory大小来算出应该给它们的地址范围是多少。但是给外设的地址不知道该分配多大,是有固定约束的么?比如说GPIO,一般是8个GPIO一组,那么给这8个GPIO 的地址范围通常是多少呢?又比如说USB,该怎么分配呢?

网友:
译码分配

楼主:
我知道是根据地址译码,就是不知道该给每个外设分配多大的地址范围。比如说8个GPIO一组,该给这一组多大的一个范围。

网友:
不理解啊

网友(2010-12-18):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新手,随便想到的和你讨论一下。
是不是应该从0000 0000 到1111 1111 总共256个地址啊?

网友(2011-02-08):
可从网上下载一些soc的specification来看,ARM系统的常见首先将地址分为上下各2GB,然后将存储器放下半地址空间,外设放上半地址空间;外设根据需要来分,比如GPIO的IP需要的地址空间,允许不同的外设地址间存在空洞

楼主:
那个,以I2c为例,我看见的一个系统中,给I2C分配的地址范围是46000~46fff,有4k的地址范围。可是,打开该I2C的database来看,它内部的寄存器只占用了00~ff的范围,那么寄存器之外的那么多地址是用来干嘛的呢?我感觉对I2C的所有操作都可以通过读写它的寄存器来完成,留那么多地址,是有用还是干什么的?

网友:
也想知道的来顶顶

网友:
大侠来说说啊

网友(2011-03-15):
目前一般的外设都是寄存器操作的,所以按照外设的寄存器地址宽度来分配,如果分配多了会出现系统访问外设寄存器地址不唯一的问题

网友:
没看很明白,共同学习

网友(2011-04-17):
这个还得看总线地址线位宽的啊

网友(2011-05-22):
地址划分主要看译码,同时需要考虑扩展性吧

网友B(2020-04-11):
一般IP类似I2C,SPI什么的分个4K,8K的都可以呀,多的你不访问不就行了,地址规整性考虑也不能你多大我就给你多大,一般都是比你的范围大啊

网友(2024-10-16):
引用 网友B:
一般IP类似I2C,SPI什么的分个4K,8K的都可以呀,多的你不访问不就行了,地址规整性考虑也不能你多大我就给 ...

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