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CSMC中的六种电阻之一 HR 电阻是什么电阻?

楼主(2010-11-10):
在CSMC库中,有六种电路:
* 1. Nwell resistor
* 2. N+ resistor
* 3. P+ resistor
* 4. Poly1 resistor
* 5. Poly2 resistor
* 6. HR resistor

这个HR是什么电阻

楼主:
貌似明白了,是高阻多晶硅电阻

网友A:
高阻的多晶硅,比起一般的多晶硅的层要薄

楼主:
恩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强人,这都回答出来了,谢谢。

网友:
楼主再顺次解释一下这些电阻的区别和用途啊

楼主:
共同学习,我也不太懂

网友:
方块电阻值不一样,而且温度特性和阻值偏差也不一样,HR要多加mask,成本高一点

网友(2023-01-15):
引用 网友A:
高阻的多晶硅,比起一般的多晶硅的层要薄

我有看有人用TiN单独去做一层High R,而不是靠poly加SAB去做。那这种HR会在HR 底下禁掉AA和poly,包括AA和poly dummy,请问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