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yback原边反馈疑问?

楼主(2010-11-10):
现在正在做DCM模式flyback开关电源芯片,采用初级反馈。

那么请问,带上了辅助级的电感之后,初级和次级电感上的电压、电流和功耗的关系和不带辅助级电感,采用次级反馈的关系一样么?

PS:次级和辅助级的消耗功率是怎么分配的?是按照匝数比分配,还是实际负载?

网友:
功耗和匝比关系不大吧 应该要看实际的负载的大小

比如辅助绕组的FB电阻不同时 IC的电流和电压不同时 ----- 消耗的功耗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的确是这样的,匝数比只和电压相关,电流是和负载相关的。

网友(2011-03-27):
那是如何决定变换器的最大的负载电流的

网友:
理想情况看,匝比只影响电压和电流

网友(2013-08-23):
is userful study,,,,,,,,,即

网友:
原边反馈即PSR,一般用于LED驱动电源比较多,省去光耦。
目前PSR的实现方式有两种,一是看反馈绕组上,反射电压平台取一点,来实现,这种方式不是太好,因为由于杂散参数的影响大,反射电压开始有震荡,后面慢慢变平,都是芯片内部自己选取;在一个是看电流上升斜坡,在这个斜坡上取电,进行调节,这种PSR的方式较好,一半多大厂家IC都是这种实现方式。

网友(2016-03-04):
其中的CAD程序打开C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