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用低压工艺设计高压IC

楼主(2010-11-10):
各位大虾,我现在要用18V的双极性工艺去做一个供电电压达到36V的运放,请问应该如何搭建架构啊?

网友(2010-12-16):
有没有做出来呀,我也在想类似的问题呀

网友:
看你的用法 .. 如果 18v process junction breakdown 可到 24v ..
先調整 junction doping ..
再來拉開 space ..
萬一無法改 process 就拉開 space
try & error ..
但是為何不選高壓 process  ?  bipolar 0.5um 30v  or 40v process 應該很多家 fab都有
還有 bipolar model 不會太準 相比於 mos  l49 ..
另個 bipolar 會很多人 使用 merge 方式 縮小 size 但
會 沒做好 tank bias , channel stop會 出問題  而且 lvs command 可能抓不到

网友:
如果你运放的输出只需要到18V,那可以做,只要想办法做个36转18V的电源就可以了,如果要运放输出摆幅也是36,不可能,只能换工艺

网友:
其实是有可能的,我们就做过类似的电路,但是具体怎么做就不能告诉你了,呵呵,公司机密

网友(2011-03-03):
先下载下来先!!!

网友:
在每个支路上叠管子,保证每个管子都在18V的压降下就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