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迟滞比较器精度

楼主(2010-11-10):
普通比较器通过放大倍数可以反映出比较器的精度,那么迟滞比较器精度怎么确定?我仿真了一下,迟滞比较器如果两输入端接相同电压的话放大倍数只有60左右,这肯定不能反映比较器的精度,而如果两个输入端接的电压差为比较器阈值仿真出的波形完全不对?麻烦哪位大侠指导一下迟滞比较器精度到底怎么仿真?

网友A(2014-04-12):
比较器的精度应该是指比较器一端偏离共模电压多少,比较器输出发生VOL到VOH的翻转,或是VOH到VOL的翻转;共模电压一般是VDD/2;比如比较器的工作电压是3.3V,共模电压取1.5V,比较器一端的电压为比较参考共模电压1.5V,另一端在1.5V左右变动,若当变化到1.501V或1.499V时,比较器输出发生变化,则比较器的精度为0.001V也就是1mV;
以上言论,仅供参考讨论~如此相应的仿真应该也是比较容易了,主要固定参考电压一端为固定值,另一端做直流电压DC扫描,看比较器输出状态发生变化时,另一输入端的电压值是多少,然后减去参考电压,应该就是比较器精度了~

网友:
比较器直流就二个概念,DC offset,AV

网友(2021-02-03):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的精度应该是指比较器一端偏离共模电压多少,比较器输出发生VOL到VOH的翻转,或是VOH到VOL的翻转;共 ...

也可以用瞬态的方法来查看输出状态改变对应的输入电压,输入信号用偏置于共模电压的vsin,设置一个适当的振幅,就可以直观的看出状态改变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