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工艺中是不是所有NMOS管的衬底都要接地

楼主(2010-11-10):
如题,请教各位,在画版图时,CMOS工艺中是不是所有NMOS管的衬底都要接地(这个衬底是用隔离环做的)

网友:
no, you only need to bias it to be the most lowest voltage  biad point use the same isolate well to reduce body effect.

网友:
如果是p-substrate 而且没有deep-nwell, nmos 必须连最低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是这样的,我用了一个阈值电压为负的NMOS管做电容用,NMOS的栅做上极板,源、漏和衬底(衬底用P+注入的隔离环充当)连在一起做下极板,这样做在下极板接地的时候LVS没问题,但当下极板不接地时(这时候NMOS的隔离环也就是衬底没接地)做LVS过不了,一直提示要把NMOS管的衬底接地,不知高手能否指点一二。
  PS:你说的把NMOS做在N阱中,隔离环可以用N+注入,这样隔离环(也就是衬底)就不用接地了,我也试了这种方法,但drc通不过,提示说P衬底不能做在N阱中,可能就是指N管不能做在N阱中,迷茫啊,望高手指点。

网友:
需要deep-nwell,deep nwell 不是普通的nwell.
你需要把衬底连到gnd

网友(2010-12-12):
上下极板互换一下,栅极接地,源和漏及衬底接信号源是否可以呢?

网友:
不行,如果你所使用的工艺没有DNW这层的话,NMOS管的衬底只能接地!

网友:
确实需要DNW才行

网友(2012-07-18):
衬底接法比较纠结,希望有经验的大虾指点啊

网友:
看你用的CMOS工艺库中有没有带DNW的NMOS管,没有的话只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