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下负载牵引的问题

楼主(2010-11-10):
用负载牵引法在Smith原图上仿出等功率圆,如果求最优负载啊,然后如何匹配啊。
资料上说X点就是,在最小圆的圆心,但是为什么我把50欧的电阻匹配到那点后,S21就成负的了啊,
输出功率也很小啊。请教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
以前搞过,貌似伏在牵引法搞出来的却是不是最优的。。。用ADS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回复,如果用ADS设计,偏置电路一般怎么设计啊,比如BJT,是要偏置电流吧,怎么偏置比较好呢

网友:
要从50欧姆匹配到ZOPT,而不是ZOPT到50,注意方向。
cadence下需匹配后再看功率,否则功率会奇高,因为有负阻,ADS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回复,方向我没有错,貌似感觉Smith园图上的那个阻抗是归一化的,所以乘上50欧后,貌似效果还行了。

网友(2011-11-02):
前辈,我也要设计功率放大器,但是不知道用cadence如何进行负载牵引loadpull,请您赐教!谢谢!

网友(2015-11-07):
怎么仿真啊,求解!

网友(2020-01-09):
非常感谢,我也是负载牵引仿真得到最优阻抗后不知道如何进行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