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不同频率的方波输出

楼主(2010-11-10):
时序图

时序图
我想用51单片机(汇编)输出以下方波波形(如图所示):哪位大侠给修改下我的程序,谢谢!!

楼主:
我写的程序时这样的,我知道是错误的,哪位大侠帮修改一下,能正确输出: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XXXXH
START :MOV P1 ,#0FFH; 初始化
       MOV R6, #0AH  ;高电平延时1*5
           LCALL LOOP01
           MOV P1, #00H;
           MOV R6 ,#0AH ;  低电平延时1*5 CLK方波延时
       LCALL LOOP01 ;
            LJMP CLK  ;
           MOV  R6 #03H ; DATA 方波延时
       LCALL LOOP1 ;
           LJMP DATA ;
          MOV R6 , #06H;  OE方波延时
       LCALL LOOP1 ;
           LJMP OE;
CLK  :MOV R6 ,#02H;   CLK方波
      STEB P1.0
         LCALL LOOP01;
         CLR P1.0
         MOV R6 ,#02H
         LCALL LOOP01;
         LJMP CLK

DATA: MOV R6 ,#04H; DATA 方波
      SETB P1.1 ;
          LCALL LOOP01 ;
         CLR P1.1;
         MOV R6 ,#04H ;
         LCALL LOOP01 ;
         LJMP DATA ;

OE:   MOV R6 ,#14H ;OE方波;
      SETB P1.2 ;
         LCALL LOOP01;
        CLR P1.2 ;
        MOV R6 ,#14H;
        LCALL LOOP01;
        LJMP OE;

LOOP01: MOV R7 ,#95H ; 延时300us 子程序
          NOP
LOOP02: DJNZ R7 ,LOOP2;
             DJNZ R6 ,LOOP1;
              RET
              END

网友:
不错,是求助还是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