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现在的FPGA能达到3GHz吗?谢谢

楼主(2010-11-10):
请问下:现在的FPGA能达到3GHz吗?谢谢

网友:
时钟速率吗,好像没有吧

网友:
3G?0.3ns的时钟周期?这个几乎不可能,至少半导体做不到

网友:
data rate可以到5G多。
在频率这么高的情况下,clock无法随路传输,大部分要使用CDR。

网友:
ALTERA的SERDES可以到11G。将来可以到20G。

网友:
FPGA可能达不到吧。
CDR和PLL可以做到

网友:
SERDES是用模拟做的主要。。。。进数字的时候频率就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