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treamin streamout的mapping文件

楼主(2010-11-10):
你好

    请问virtuoso在streamin 和streamout GDS的时候,有文档说要在 Layer Map Table 栏填写用于 Virtuoso 的 layer mapping file。我想请问一下这个mapping文件是干吗的?它和tf文件的区别。。。

    非常感谢!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你在这里发广告   链接都没有!   不专业!

网友:
基本类似,但不互用
mapping file会定义在Virtuoso中的设计层次和GDS-II中的层的对照
比如说metal 1在GDS-II中是第几层

如果你只是生成GDS-II玩玩看的,这个没关系,直接生成就好了
如果是要流片或者生成硬IP,你需要从库里面拿到一个mapping file,一般cell lib的tech file里面会有
如果没有,你的cell lib也许并不支持你流片,如果你要流,很可能需要再付钱买这些文件

网友:
个人觉得tf文件和map文件有类似的地方,tf文件所包含的内容更广,而map文件包含层次转换。一般来说不同的fab厂由他自己定义的层次号,而tf文件就应该包含这些信息,这种情况下就不需要map文件。如果在导入导出时需要就该层次号,既可以修改tf文件(一般不建议修改tf文件),也可以使用map文件(较为安全,因为原数据没有任何改动)。

网友:
tf文档中一般会定义layer number,所以stream out一般也不需要,但是如果没有定义或者你的lvs/drc文档中定义的layer number与tf文档中定义的不一致,那可能就需要layer ma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2012-06-17):
我感觉用icfb做streamout时程序会自动从tf文件中调出map关系,用不着那个map文件。streamin应该要用到吧?

网友(2013-07-10):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在库文件里没有找到mapping file文件,而且tf文件相对于MTT文件少定义了两个层次,我是直接修改tf文件吗?这样导GDS不会有问题吗?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