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transition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11-10):
在跑DC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关键路径的时序都是满足的。但查看constraint violate的时候,却发现有很多的不满足约束的情况。
我就困惑了,既然约束都不满足,怎么能有正常的时序报告呢。
直接上图
max_transition
                             Required        Actual
   Net                      Transition     Transition        Slack
   -----------------------------------------------------------------
   U_sram_controller/n243 (dont_touch)
                                0.50          10.39          -9.89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1239 (dont_touch)
                                0.50           9.21          -8.71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729 (dont_touch)
                                0.50           6.49          -5.99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746 (dont_touch)
                                0.50           6.47          -5.97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683 (dont_touch)
                                0.50           4.51          -4.01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9515 (dont_touch)
                                0.50           3.59          -3.09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9230 (dont_touch)
                                0.50           3.57          -3.07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9166 (dont_touch)
                                0.50           3.44          -2.94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165 (dont_touch)
                                0.50           3.42          -2.92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684 (dont_touch)
                                0.50           3.24          -2.74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1240 (dont_touch)
                                0.50           3.18          -2.68  (VIOLATED)
   U_sram_push_pull_eng/N312 (dont_touch)
                                0.50           2.99          -2.49  (VIOLATED)
   U_sram_push_pull_eng/N478 (dont_touch)
                                0.50           2.50          -2.00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151 (dont_touch)
                                0.50           2.43          -1.93  (VIOLATED)
   U_sram_controller/n261 (dont_touch)
                                0.50           2.26          -1.76  (VIOLATED)
以上都是不满足的情况,而且我只是设置clk 和rst是dont_touch但这上面显示的全都是dont_touch。这个我认为是因为这些路径都是由clk或rst去驱动的,不知道这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但是,我的关键路径却又是满足我的要求的
clock clock (rise edge)                                10.00      1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0.00
  U_sram_controller/data_out2_reg[0]/CK (FFEDQHDLX)       0.00      10.00 r
  library setup time                                     -0.16       9.84
  data required time                                                 9.84
  --------------------------------------------------------------------------
  data required time                                                 9.84
  data arrival time                                                 -8.79
  --------------------------------------------------------------------------
  slack (MET)                                                        1.05
哪位大神给解释下。为什么transition都那么大了,他的关键路径却还满足?
顺便在提几个问题。用什么命令可以直接检测slack,比如我想把slack规定在一个范围内,那就得用迭代的方法。但怎么能取出slack的这个数值?
综合怎么去加紧约束,就输入输出延时、负载、连续、驱动这些。那器件还不是这些器件啊,他该有多少延迟还是那么多延时。你怎么去让一个设计本来只能跑100M的提升到120M啊?

网友:
transition的约束太紧了,这个violation完全可以忽略的,PR再fix

网友:
set_dont_touch命令的作用你没有搞明白,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困惑,希望你能首先理解你所使用约束命令的作用
我记得你在使用report_constraints 命令时,加上它的选项-options,可以得到你想要的reports
一个design工作频率一方面跟特定工艺相关,另一方面也跟电路设计本身有关

网友:
transition和slack本来就不是直接联系的
transition是DRC

你要确定这些dont-touch是不是rst需要自己去查网表,问我们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就是不插buffer吗。因为后端会用特殊的处理。这就是不明白,既然在DC里他没有插BUFFER,那么他的电平转换时间就会很高的呀,那么就会影响他的时序啊。但为什么综合出来貌似分析关键路径的时候又没有考虑这些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过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为什么不考虑,大概怎么处理

网友:
transition是transition, 指上升下降时间,和timing slack无关.
你这如果是clock或reset, 应该设成ideal network, 这样dc认为这些net是理想的, 不去管这些net的transition.
你设了dont touch, 意思是让DC不要去优化这些net, 如果这些net不是ideal net并且fanout又很高,自然会有很大的transition violation, 但如果你的timing constration比较松, 那timing还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
我觉得设个set_max_transition  ? [current_design]试试

网友(2012-03-26):
7#正解啊

网友:
clk 和rst设ideal network
给后端时再拿掉
时钟会做时钟树,HFN会进行HFNS

网友:
你对transition 没理解,transtion 跟delay 是有关系,但是不能说明,transition 很大,就会不满足时序,这个要看你的约束,你约束的紧一些,如果fanout再大,你就能发现问题

网友:
楼上的有很多误解。我只说我对transition的理解,说的不对的对方,欢迎拍砖!
首先,工具是怎样计算cell delay的?工具是通过一个cell 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capcitance,通过lib中的查找表计算出delay的。查找表是一个transition和capcitance的二维查找表,横坐标是cap,纵坐标是transition。
对于查找表来说cap和transition是有范围的,这也是库中为什么会有max_transition和 max_capcitance的数值。
如果transition或者capcitance超过了这个范围,也就是出现了violation,那么工具会通过插值算法来计算得到cell 的delay,而这种算法只是一种近似,也就是说计算出来cell的delay值其实是和实际的delay有差别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path的timing仍然可以计算出来,但是已经不准确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后端修复transition和capcitance的原因。

楼主在综合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只要你认为综合约束没有大的问题,可以忽略掉,到后端pr修复。

楼主的另外几个问题,没有看明白想问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举例来说明,transtion 越大,delay 也会相对变大,当然不能超过library的设定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设置max_fan_out ,man_transtion ,来检查design rule。

回答楼主第二个问题, 加紧时序约束方法很多,首先cell delay 跟 transtion 和 cap 有关,所以你改变transtion 跟load ,都会改变cell delay, net delay 也是如此。 再则 设置约束要考虑chip 在真实环境中最worst 和最best的情况,这些都会影响时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分析很多corner的原因。 你要看你是否 考虑了wire load, clock skew 。clock latency, 等等等,很多

网友(2016-05-27):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为何clock 可以设置成 ideal network? 时钟如果不检查transition, 时序不会有风险吗?

谢谢!

网友:
顶贴赚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