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mips汇编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如果在带流水线的设计中,
有这样两条指令,

  1. add $t0, $t1, $t2    # t0=t1+t2
  2. sub $t3, $t0, $t4    # t3=t0-t4

  3.

如果我是需要做t3=t1+t2-t4,这里有一个data hazard
但假如我是需要先做t3=t0-t4, 然后再更新t0到新值,也就是t0=t1+t2,那么是不是应该把sub语句放到add语句之前。
像现在这样add在前,sub在后,是无法做出上述操作的。

如果硬件中没有对data hazard的处理,看起来是可以那么做,但所有data hazard就要人工处理;
如果硬件中有对data hazard的处理,看起来就不可以这么做,所以需要调整一下语句的顺序。

请问,是这样吗?谢谢。

网友:
现在的硬件应该都可以检测出data hazard,你那两条指令执行下来结果就是t3=t1+t2-t4

楼主:
其实我想自己实现一个,在写模拟器,遇到这么个问题,想看看人家是怎么实现的。
网上下了几个模拟器,一般都不带流水,没法参考。。。
谢谢楼上,我大概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哦!!

网友(2011-02-19):
对于DATA HAZARD的处理,MIPS是通过的流水线的forwarding path技术避免流水停顿,提高其执行效率的.

网友(2011-10-10):
回复 网友A:

    forwarding bus只能是提前一个时钟周期的时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楼主的问题吧。这个可以做硬件的指令优化来实现。也可以对编译器进行优化。

网友(2011-11-19):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怎么在网上找mips的模拟器啊,我想找个带bootloader,编译器,cpu功能级模拟的。但是在网上没找到啊。
请问你这里有这样的模拟器么我的邮箱a68405819@hotmail.com。要是你没有,能给我说下你以前找的模拟器是叫什么名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找过一些,只有MARS最好使。你可以搜一下

楼主:
但是MARS没有流水的体现。。。

网友:
很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