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SC电路是如何偏置的,电容是如何取值的,谢谢。

楼主(2010-11-11):
请教一下,SC电路是如何偏置的,电容是如何取值的,谢谢。

比如高通SC滤波器的偏置与电容得取值。谢谢。

网友:
偏置一般就是运放的共模电平,通常为VDD/2
电容的选取主要设计到噪声性能,由系统要求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两级放大器 之间有电容的话,如何进行DC模拟呢?

如何知道第二级能否有正确的工作点呢? 谢谢

网友:
两级放大器之间有cap做DC-BLOCKING的话
全差分电路是通过共模反馈和差模反馈合作建立DC工作点的
单端输出OP是靠vin+来建立DC工作点的
DC仿真似乎不太好作而且也没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