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串行乘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module serial8mult(clk, x, y, p);//8位串行乘法器
    input clk;
    input [7:0] x;
    input [7:0] y;
    output [15:0] p;//结果输出
    reg[15:0]p;

parameter s0=0,s1=1,s2=2;
  reg[2:0]cnt;//位数计数器
  reg[1:0]state;//状态计数器
  reg[15:0]p1,t;
  reg[7:0]y_reg;

always@(posedge clk)begin
  case(state)
     s0:begin
     y_reg<=y;
     state<=s1;
     cnt<=0;
     p1<=0;
     t<={{8{x[7]}},x};
     end

     s1:begin
        if(cnt==7)
        state<=s2;
        else
          begin
          if(y_reg[0]==1)
            p1<=p1+t;
            y_reg<=y_reg>>1;
            t<=t<<1;
            cnt<=cnt+1;
            state<=s1;
        end
     end

     s2:begin
        p<=p1;
        state<=s0;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为什么t<={{8{x[7]}},x};中的8代表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
bus重构,形成【15:0】的 reg

网友:
{{8{x[7]}},x}就是8个x[7]和x构成一个16位的数,该语句其实就是将8位的x进行有符号扩展成一个16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我明白是需要扩展的,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用8个X[7],我觉得应该是8个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