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关于差分共模反馈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请教:上图是关于失配引起的共模输出电平的变化,因而需加一个共模反馈,为什么会驱使nmos管或pmos管进入线性区?

网友:
这是个FAQ,因为输出点是高阻,又没有电流镜钳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二楼,是不是所有的差分结构都需要一个共模反馈结构呢?

网友:
楼主的问题拉扎维书上说得挺清楚的呀

楼主:
本征输出阻抗不是本来就流过的有电流吗?怎么是Rn||Rp呢?

楼主的问题拉扎维书上说得挺清楚的呀

网友:
再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增益很低的单级全差分放大器是不需要共模反馈的,比如用电阻做负载的或者是二极管接法的MOS负载。
另外一些比较特殊的结构比如小信号增益和工作点不是由一个电路确定的结构如果DC的增益很低也是不需要的

网友:
方的公司法

网友:
墨迹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2021-05-09):
不匹配时电容时节点电容充电,导致进入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