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时序问题

楼主(2010-11-11):
Quartus 时序问题

大家好,我在用Quartus 做时序分析时遇到一个问题。
同一个寄存器、同一个时钟,在计算数据路径和时钟路径时,时钟的network delay不一样大(我认为应该是一样大的)。
求高人指点。

报告如下:
说明:osc_div8_clk是一个分频时钟(计数器实现),有门控

Info: Report Timing: Found 1 hold paths (1 violated).  Worst case slack is -0.753
    Info: -to_clock [get_clocks {osc_div8_clk}]
Info: Path #1: Hold slack is -0.753 (VIOLATED)
    Info: ===================================================================
    Info: From Node    : tmcu_51a:UUT|pcgen:pcgen_i|pcgen_op:pcgen_op1|pc[3]
    Info: To Node      : tmcu_51a:UUT|pcgen:pcgen_i|pcgen_op:pcgen_op1|pc[3]
    Info: Launch Clock : osc_div8_clk
    Info: Latch Clock  : osc_div8_clk
    Info:
    Info: Data Arrival Path:
    Info:
    Info: Total (ns)  Incr (ns)     Type  Element
    Info: ==========  ========= ==  ====  ===================================
    Info:      0.000      0.000           launch edge time
    Info:      3.929      3.929  R        clock network delay
    Info:      4.070      0.141     uTco  tmcu_51a:UUT|pcgen:pcgen_i|pcgen_op:pcgen_op1|pc[3]
    Info:      4.070      0.000 RR  CELL  UUT|pcgen_i|pcgen_op1|pc[3]|regout
    Info:      4.070      0.000 RR    IC  UUT|pcgen_i|pcgen_op1|pc[3]~4234|datac
    Info:      4.254      0.184 RR  CELL UUT|pcgen_i|pcgen_op1|pc[3]~4234|combout
    Info:      4.254      0.000 RR    IC  UUT|pcgen_i|pcgen_op1|pc[3]|datain
    Info:      4.296      0.042 RR  CELL  tmcu_51a:UUT|pcgen:pcgen_i|pcgen_op:pcgen_op1|pc[3]
    Info:
    Info: Data Required Path:
    Info:
    Info: Total (ns)  Incr (ns)     Type  Element
    Info: ==========  ========= ==  ====  ===================================
    Info:      0.000      0.000           latch edge time
    Info:      4.897      4.897  R        clock network delay
    Info:      5.049      0.152      uTh  tmcu_51a:UUT|pcgen:pcgen_i|pcgen_op:pcgen_op1|pc[3]
    Info:
    Info: Data Arrival Time  :     4.296
    Info: Data Required Time :     5.049
    Info: Slack              :    -0.753 (VIOLATED)
    Info: ===================================================================

网友:
具体看看详细的报告,工具往往考虑的比较悲观,所以会有不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清楚,飘过

网友(2010-12-14):
怎么好像没人解答